硕泰克SL-85DR3不开机。

楼主(2007-01-05):
不能开机。强上电跑b0.
不开机

网友:
这板子都这毛病,有时跳一下北桥附近的跳线就开机了,一切正常了,但有的时候能开机也不能正常识别cpu,不过可以正常工作,过两天又不行了,我也正研究呢,共同研究,有结果通知一下.

网友:
改板子应该有显卡保护电路的哦!
还有不开机你就按照不开机的思路去修呀,不用短接。
先按照修不开机的方法检查一下

网友:
是客户插反内存烧主板,IO挂了,估计南北桥存活的不是很大.
这块板绿线到IO是由一个三极管在经一个472电阻.这个三极管B极又是由VSB+5V在另一个三极管拉低控制的,想不通IO是怎样激发控制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