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 开机就进cmos

楼主(2007-01-06):
华硕P4XP-x 主板 每次开机就自动进cmos  有时会提示:

the  system intruded,  cl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 please check the system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一项没有关掉,在去检查一下CMOS

网友:
跟前几天,我发的贴子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提示的是机箱防开启设置被打开。
可以查看相关的CMOS设置。或是相关跳线,以及硬件监控功能的IC

网友:
楼上说的好,跳classis跳线就可以

网友:
超频了没有 :lol :lol

网友:
应该是CMOS中的设置位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引起"CHASSIS"报错的问题,可大可小。
一般按下面顺序检查:
1、看主板的CHASSIS跳线帽是否插在3、4Pin,若无,装一个应该就OK了。
2、恢复BIOS设置
3、检查SC下方的Q54 Mos管和R496电阻
4、检查SC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啊
学习中

网友:
检查一下Classic跳线有没有插好。

网友:
楼主有空给回复下结果。

网友(2007-02-10):
引用 网友A:
引起"CHASSIS"报错的问题,可大可小。
一般按下面顺序检查:
1、看主板的CHASSIS跳线帽是否插在3、4Pin,若无,装一个应该就OK了。
2、恢复BIOS设置
3、检查SC下方的Q54 Mos管和R496电阻
4、检查SC

sc是什么???  另外遇到一块p4b266的华硕板子也是这样 class已经跳了

网友:
楼主的好帖  这个应该是CM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cmos里毫无蛛丝马迹    class跳线(图) 是闭合上  还是下?

网友:
应该是COMS里某项监控没有关吧

网友:
同意楼上顶一下,大多数是COM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