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开机,触发南桥32k晶震有时又开机了,奇怪

楼主(2007-01-07):
845主板不开机,触发南桥32k时钟脚有时又开机了(数码卡数字不跑),。南桥时钟旁的电容电阻晶震都换了,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A:
一般是南桥功能性不良,可以清洗一下南桥底部,或是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南桥功能性不良,可以清洗一下南桥底部,或是加焊试试

不知怎样清洗啊?又刷不到?? 要加焊到锡刚好溶化,还是加热南桥?

网友:
前几天刚整好一个,同样的毛病,冲洗加换晶振.

网友:
板子搞定了 。但冲洗没起到作用,重新换晶振和电容,板子点亮了。

网友:
一般遇到此中问题可以打晶振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
还是要清洗才比较稳当,你现在这样就好了,很有可能会返修的哟。

网友:
是啊,当时换了之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过了一个晚上就说不好了.这种情况我真的遇到过N次了,修好的几率一半一半吧.一般都是换晶震,谐振电容,洗洗SB,最后再蒸一蒸它的SB.实在没有招了,就扔到一边.反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很郁闷.

网友:
别放过了IO
以前,我修一张板子就是这种问题,刚开始以为是SB坏了
后来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九楼说的有道理,很有可能返修的

网友(2007-03-01):
呵呵,这种问题碰到的也多,大问题都是清洗SB搞定的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这种问题,正好用上,谢谢啦!!!1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块板换谐振电容的时候没有注意,没有换对(一个大一个小,而且不是从废板里找出来的)
换了什么都好不了,,所以希望大家以后换谐振电容的时候,应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