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主板问题,大侠帮帮忙

楼主(2007-01-07):
我是个菜鸟,我有块5年前的主板,请问有个靠4个抓固定在主板上全是竖着的小铁片的哪个是什么?是散热的么?我主板上这个东西有两个抓掉了,有时玩游戏主板老报警,请问这个可以修理么?
下面有图
[
]
主板
求助

网友:
谢谢.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能看到就知道了.你说的我不知道什么!~不好意思

网友:
就是能钩在4个小插头上,好象跟南北桥有关,又好象是起散热效果的,我那四个小插头掉了两个,所以哪个带钩的东西就钩不住了.

网友:
手机照的,不清楚,就是这个,还有救么?玩游戏老报警,是不是散热用的?

网友:
可以焊么?这个一坏现在导致玩一会游戏就报警CPU温度就上70,CPU温度平时都在60多.......可怕......
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A:
用电容上的长脚,做四个钩就行了. 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哈,是固定散热片的,如果不能修上,就换一个散热风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