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7-01-08):
1:那些BIOS芯片有片选脚?或者是那种结构的有?(如:29系列或者39系列的)
2:cpu的A和D线是多少条,能不能给我具体的图纸(梦常说要打AD线的值,我看图纸上有0-63但我的一份478的脚位图上却没有64个点)
3:SB和NB怎么认它的1脚和A脚,从那开始?

网友:
1、不要过度注意所谓的片选,CPU--NB---SB---BIOS这一路中,CPU、NB、SB的工作条件(V 、CLK、 RST、 A、 D)都正常后,这时的BIOS你只要考虑是否要刷而且是否要换BIOS芯片就可以了。
2、CPUA线一般打29条,实践有32条,D线有64线(478)。
3、你搞板时注意一下,有些板上会标出来的,然后记住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
学到东西了
我看网上教材教查BIOS VCC和VPP正常后看CE/CS#是否有跳变,从此判断NQ是否发出工作信号

网友:
真是好东西!我在想拍几个维修视频放上,但人家都很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