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晶振的问题?以换了N个晶振了

楼主(2007-01-08):
一个845pe的主板,不开机 经测量晶振没起振。更换偕振电容后能正常点亮,断电等了一陈又不开机了。又从旧板上拆下晶振和电容 ,换上后又能开机。但断电一陈后又不开机。有时用烙铁碰晶振引脚能开机,但测试卡不跑数,再碰一下能跑26了  ,每次都要碰2次才能点亮。我把晶振和电容拆下,用表笔触一下焊盘有时也能开机。         我以经换了好几个晶振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晶振换过一个还不好用,就不需要再换了。
这种情况,基本可以判断为南桥功能老化或不良,清洗南桥或加热试一试。

网友(2007-03-21):
电容有没有起泡,如果有就换掉OK

网友:
------呵呵,没有想到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呵呵,我前几天,天天都修这样的主板.因为广州那段时间真的很潮湿,地板上的水就像发过大水一样的.连865的主板都会出现那样的故障.但是845以上的那样的问题,都比较好修,但是哪个低档810,815就不怎么好修了.因为我个人感觉像那些低档的主板,本身就很老了,SB老化的就很厉害了.也像斑竹们说的那样,那样的问题换了SB肯定好.但是,不是每个维修主板的人都有像工厂那么完整的设备.个人认为出现那样的故障为RTC电路的故障,是由于潮湿,老化等原因引起的.如果是潮湿引起的,用风筒将SB和RTC电路烘干,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如果是老化等其他的问题引起的,在没有BGA的设备的情况下,我会更换晶振,谐振电容,106的电阻.把那一块的电子元件全部换掉.如果一直都可以正常开机,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那SB老化的可能比较厉害了.
-------修了比较多那样故障的主板,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是更换SB,还是更换RTC电路的电子元件,都是为给RTC电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畅通的电路,使得每次触发都能正常的去开机.而不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我顶6楼,说道饿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