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开机图

楼主(2007-01-09):
INTEL开机图,比较清晰,基本原理可以看出

网友:
跟资料下载区的 :"我也上一份主板开机图ASUS",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这个电路,讲解的是开机的瞬间各信号的时序,首先是由5VSB转换成 3.3VSB 电压进入南桥,然后点PWR开关,给南桥瞬间一个LOW电平触发,南桥给SUPER_IO,发出SLP_S3信号,I/O发出PSON 信号,到绿线.拉低绿线后,主板通电.

通电后,灰色线变为高电平,给SUPER_I/O 发出PG信号,I/O收到此信号后,分别发出PWR_OK,信号,告知 南桥和北桥 ,电源已经OK,然后南桥向CPU发出PG信号,接着南桥送出两路RST信号,一路给PCIRST,给PCI设备复位,另一路给北桥 I/O 1394 等其他设备,北桥再给CPU发出RST信号.此时CPU开始工作,发出寻址信号.

看这样的电路图,注意后面带有"#"的,表示此信号为低电平有效. 即常态下此点为高电平,变为低时,此信号产生作用. 如CPU_RST# 表示CPU的复位信号,正常情况下为1.5V左右的高电平,当变为低时,CPU被复位.

主板的PG产生方式好多是和此电路不同的,因不同主板而异.  不要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