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很奇怪的黑屏,紧急求助

楼主(2007-01-09):
机器开始能正常工作,突然点不亮,检查完后发现只要挂上CPU风扇挂钩机器就无法点亮,无奈只有把风扇放在CPU上(不上挂钩),使用过程中不断监测温度(最高也就五十多度,一般使用时间不超过三小时),一切还正常。过了几天机器就挂了,主板再也点不亮,其它配件均正常。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大家。
cpu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技嘉的破板子,cpu座和北桥特别容易虚焊,估讲你这板子就是这毛病.

网友(2007-03-31):
小胖老师分析的有道理,楼主的板子应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