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资料-----AMD架构主板中常损元件“关于ATTP1之我见”

楼主(2007-01-09):
  ATTP1这颗八脚元件,经常在K7的主板上使用,而这颗元件损坏的机率也是不小的,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此元件的原理,以及其发生故障后的解决方法。
  ATTP1是台湾钰硕公司生产的一颗有监控功能的芯片,其提供了独立的温度监控功能,当温度超过设定的数值时,就会自动的切断电源,停止整个系统的工作,以达到保护CPU的目的,几年前炒得火热的K7CPU的烧不死功能,就是由这颗元件来实现的。由于这颗元件连接着PSON#信号,所以如果该元件不良的话,会引起不上电,或插ATX电源后自动上电但全板无复位等故障。
  下面贴出此元件的引脚定义图,以及在主板上的应用的具体电路图
  由这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主板的PSON#信号,由ATTP1的第3脚输入,第6脚输出,第4,5脚则为温度监控信号,与CPU座内的热敏元件相连,以达到侦测温度的目的。如果CPU温度异常升高,ATTP1感知后,便自动拉高PSON信号到5V,从而达到使ATX电源停止供电的目的。以此来停止CPU的工作,达到保护CPU的目的。但由于ATTP1与PSON#信号密切相关,所以如果ATTP1本体不良,就会使PSON#信号被错误的拉高或拉低,所以也就引起了不能上电,或自动上电的故障,所以如果我们在维修有ATTP1的主板时,如果发现不上电,或自动上电的故障,其它常见的相关测试点都没有故障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更换ATTP1来进行解决。但由于ATTP1不易购买,所以如果损坏了,也找不到替换的原件,这是大家比较头疼的事,不过我们可以分析一下ATTP1的工作原理。其实多数情况下,这个所谓的烧不死功能,我们并不需要,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用最小的成本,保证主板能正常使用,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温度监控这个功能大可以不用理会,只关注3,6脚的PSON#信号就可以了。由示意图可以看出,PSON#由3脚进,6脚出。如果我们放弃监控功能的话,完全可以将ATTP1摘掉,将3,6脚短接,去掉ATTP1这个监控模块,使PSON#直接与ATX通联。就可以解决由ATTP1引起的不加电或自动上电故障。

本站淘宝直营店有ATTP1出售,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3a52f910efe680327c4b8fb06ac3d7d.jhtml

网友:
呵呵,说句题外话,最好事先向客户讲明改线路是应急维修.征得客户的同意,不然烧了CPU可就得不偿失了.修的多了,什么样的客户都有可能遇到

网友:
今天修块盘正板.也有差不多一块芯片.ATXP1脚数为48脚.

主板是检到C1后即断电.这块芯片与ATTP1有什么大的距别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ATTP1不加电的情况。现在知道了 可以把3.6脚直连的 谢谢老大

网友(2007-03-18):
回15楼,如果跑C1断电稍候又自动重启如此反复,那你就上内存显卡接显示器试试运气

网友:
短接3.6脚会造成关不了机的现象,在系统里正常关机后,风扇仍不停。但又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此实例为EP-8KDA3I.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P1这颗八脚元件,经常在K7的主板上使用,而这颗元件损坏的机率也是不小的,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此元件的原理,以及其发生故障后的解决方法。
      ATTP1是台湾钰硕公司生产的一颗有监控功能的芯片,其提供了独 ...

碰到块AMD主板 也是自动上电 但是芯片是ATTP01 摘掉后就是自动上电了 就怀疑它坏了 可是ATTP01不是8角的芯片 是20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块AMD主板 也是自动上电 但是芯片是ATTP01 摘掉后就是自动上电了 就怀疑它坏了 可是ATTP01不是8角的芯片 是20角的

看清楚些,那个应该 ATXP1,是个超频控制芯片。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

网友(2007-07-06):
有块华擎的KT400 自动通电 按着PWD无法关机 跑了半个多小时 才跑到ATTP1

当下就把他给摘了 。 再插上电源  不自动通电了,嘿嘿 !!点PWD 没反应 当时没有ATTP1的图纸 就不停的断电 点PWD 测 ATTP1的各个脚, 发现3脚有变化  接着报试试看的心理跟朋友说,我帮你改改看 ,朋友答应了 我把3脚和6脚加了个自恢复保险(就是PS/2和USB供电用的) 通电试下 OK了,我让朋友拿回家去试试看,到现在才知道他的原理
下次有了ATTP1还是得帮朋友换回来 。现在天热了,要是把他的XP2200+挂了 就麻烦了

网友:
哈哈,飞翔老师太厉害了,尽管我现在才看到这篇文章,因为我已经修好了两块华擎K7S41GX的板子,一块不加电一块加电马上掉电的,不过我不知道它还有3.6通的办法,谢谢

网友:
K7一类的板子很多都有额外的保护监控芯片
ATXP1等
能不能分析分析这些芯片一般的工作原理
还有是否可以去掉等?
谢谢了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这一个芯片是供电IC
汗呀

网友(2007-09-06):
把ATTP1拆去, 3,6脚短路就OK了.

网友:
一块asus的a7v600-x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以前只知道把这个八角取掉把3。6连起来,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看了,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2008-02-11):
今天20块收一板 EP-8RDAI 上电自动开机跑系统一切正常,ATTP1坏了,正不知如何,见老大的高招俺马上把3,6脚连上,现在一切OK,谢了

网友(2008-12-25):
http://www.attansic.com/chinese/products/pdf/ATTP1_1.3.pdf

attp1的ds~

attp1是蛮常用到,也会坏很多,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09-12-31):
台式机  AMD的K7,ATTP1  3.6 可以短接,学习了。

网友(2010-06-20):
收益非浅,我今天有块K7m3的板子,风扇上的飞尘今年没打扫了,不上电,跑绿线就有个这个ATTP1,看到这篇文章3,6短路,修复,只是不能超频了。

网友(2012-04-07):
没搞过,先看看,

网友(2012-10-08):
这才是真正对我有帮助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