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扬M8033(I845E V2.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的一台电脑主板是新红扬M8033(I845E V2.0)的,现在出现的现象时,加电不开机.
要反复开关机多次才能正常启动.
现在排除CPU/内存/显卡的问题
在CPU旁边发现一下二极器的引脚有发黑的现象,上面标注:32CTQ03OS
大家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1
不开机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能观察到表面问题,就先换了这个件呗,这样的问题很普遍,你还算幸运的,还能看到有件发黑~没有件发黑又不亮的机器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