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十次有八次不亮

楼主(2007-01-10):
有一大业815ET主板,突然间出问题

不挂硬盘能起来的机率较大,挂硬盘机率小,一般风扇都转,但硬盘不转,或者转也不亮,很少的时候会点亮,但硬盘另配电源起来的机率较大

现在不挂硬盘起来的机率也很小了

硬盘无外伤,拿沈阳去修,人家说南桥又北桥坏了的,可这板子,能起来的话玩会都正常,南桥北桥坏,会这样吗?

网友:
偶不是那个人,偶比他有名

网友:
刘博石是谁?

网友:
查IO与南桥.

网友:
好地,我试试看,修好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虚焊的用挤压法排除一下

网友:
复位电路问题。。
。。。

网友:
待机电压是不是不稳定,,看看你说换电源能起来,几率高点,,,可以换下主恭电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