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没有复位 0.4V,但PCI槽有复位。要查那先?

楼主(2007-01-11):
CPU没有复位 0.4V,但PCI槽有复位。要查那先?
cpu
求助

网友:
你重点查内存供电啊!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07-01-19):
回复 网友A:
查了,电压没问题,(刚好有两块板一样对量),就不知道时钟在那测量??

网友:
I/O先换一下或者说,南桥附近的门电路,换一下,试一下,基本上都能修好

网友:
IO换了.南桥旁没门电路

网友:
cpu复位关I/O什么事?

网友:
你在查查内存槽旁边的时钟芯片啊!

网友:
查北桥的相关电路,还有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供电正常, PG 1.72V

网友:
先有时钟后有复位!
查查北桥的时钟

网友:
CPU复位由北桥发现,重点查北桥工作条件.CPU时钟还有座子

网友:
NB的时钟可以从时钟IC跑线跑过去!~看时钟IC的资料,查到那PIN是N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供电 2.5v 1.27v 正常.
就差时钟了没测,明天测量看看

网友:
复位信号:南桥——门电路——同时到PCI、AGP、北桥——CPU(复位和PG)
PCI已有复位,北桥也应有,没有北桥则有故障。查北桥、北桥和CPU之间连接线、CPU和座。

网友:
支持18楼 和二楼的看法 这故障要全部仔细检查 要花时间哦 检查不仔细 可能误判是北桥

网友:
不同的板型,其RST的共用设备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网卡,IO,北桥共用一组RST,也就是DEVRST#

网友:
测出了,是时钟没有去 IC 是RTM360-110 谁有这资料啊??谢谢

网友:
汗。。 今天刚修了个这板,此IC挂了,没找到资料,,, 呵呵,也是没有时间找,修了一天东西

网友:
我也要做个快乐的维修工

网友:
是时钟造成北桥不工作啊.

网友:
我记得论坛上有此IC 的资料

网友:
换此时钟就OK!

网友D(2007-02-23):
希望:
回帖要准确,更不能误导,要对自己的言语负责;

网友:
主板维修不是小学数学,没有1+2=3这个概念,很多东西大家只是说出自己的思路供你去参考,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你自己换自己的思路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