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刚修好的主板,请飞翔老大进来指教一下原理!

楼主(2007-01-11):
经常看大家的贴,真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我这里刚开业,生意不太好,没什么板子修的,所以没有发什么贴,今天修一个朋友的一块板,发上来给大家看看,也请教一下心在飞翔老大,上面那个三极管起的什么作用!
这块板型号为华硕CUEP2-M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没有COMS跳线,电池正极出来的两条电路都进了南桥,飞翔老大有空的时候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BIOS电路工作原理,电池没电,我换了一块电池;不开机,跑电路,开关出来就进了AS99127F,绿线也直接进了AS99127F,没有其他的思路,因为老师曾讲过华硕开机复位芯片的问题,于是判断开机复位芯片坏了,刚好手里有一块这样的芯片,换上去,还不开机,手上这块肯定是好的,看NQ的待机电压,为3.66V,这会不会太高了,跑了一下电路,发现是由一个像1117三端稳压块提供,中间为5V,两边分别为2.5V和3.66V,就给NQ提供待机电压,找了几个换都没有一模一样的,最后没办法,就直接短接绿线开机,我是用镊子短接的,开机后,把镊子取下来,主板还是继续工作,看了半天,突然发现最下面两个PCI中间有一个三极管爆了,也不知道是短接之前就坏了,还是短接之后坏的,换了之后就可以开机了。故障排除,跑了一下电路,它的C极接复位芯片38脚,B极接紫线,E极通过一个102的电阻接灰线。电路图如下,因为老师教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下面这个三极管,所以走了不少弯路,最后我把原来的那个复位芯片换上去也是好的,请教飞翔老大这个三极管在开机电路中起的什么作用。先谢了!

网友:
顶楼主的好贴.
能开机后.南桥的待机电压,还有那么高吗.还有那个三极管是N型还是P型的呀.都不太清楚的.

网友(2007-04-03):
小波,你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M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