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试卡跑60代码停机,跑0A代码死机,请老师指教。

楼主(2007-01-12):
各位老师\师兄早上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一370接口主板,过C1后定格60不动。查内存主供电3.3V(SD)正常,时钟1.6V正常,片选:3.3v 行选:3.3v 列选0V...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二、815主板测试卡过C1、C3、01、02、07最后定格在0A(测试卡显示是8字最下面一横没有) 。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
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就是内存,查一下内存供电,时钟,换一下I/O,刷一下BIOS!~

网友:
应该不过内存,加焊一下CPU座周围的560电阻

网友(2008-01-05):
学习了。。。。
终于知道是不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