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多多指教,小弟新来的

楼主(2007-01-15):
------请大家多多指教,小弟新来的.小弟是搞主板维修的,前几天发现这个网站,所以就斗胆进来看看.感觉大家发的帖子很值得学习,借鉴.
-------小弟想请求各位高手,斑竹:就小弟的维修经历来说,小弟对K7和NF的主板很头疼,每次见到那两款主板,就相当头疼.感觉K7的主板很不稳定,尤其是EP的几款的K7的主板,让我不胜其烦.因为出现FF和不触发的情况,我几乎就没有修好过.感觉哪里都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有NF的主板,我的很多的诊断卡都不能诊断出它的故障到底在哪里,所以修起来就更加郁闷了.
--------所以,小弟想请各位高手,斑竹,同胞们指点指点:修这两款主板的一些好的经验和思路.谢谢了

网友:
K7的主板,在我看来,其实很好修的。

可能是我修此类主板比较多的原因吧。

你都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故障。

网友:
例如,前不久了一块联想QDI的K7主板,故障是到了开机LOGO那里就死机了.有时候也可以进BIOS,但是进入之后不到2秒,马上就死机了.小弟先查了主板上的各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后来就去刷了个BIOS,刷了之后,开机测试,开机一切正常,不死机了,也可以进入系统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把他装入机箱,开机测试的时候,又跟原来一模一样了.我晕了,又去刷了,但是这次怎么刷都不行了.仍然都是到了开机LOGO那里就死机了.后来没有办法,就跟顾客说修不好,建议换一块.然后这块主板就留了下来,前几天,我又把它拿了出来,再从网上下了另外一个版本的BIOS,刷了之后又OK了,我怕过几天,它又不行,所以今天又拿了出来测试,居然还是正常的,而且还可以装系统,感觉什么都正常.我狂晕啊,请飞翔老师说说其中的原委.谢谢了.

网友:
还有,最近又修了一块EP的P4主板,故障是不亮机.小弟查了一下主板的各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就刷了个BIOS,就可以亮机了.但是装入机箱里后,开机测试,又不亮机了.诊断卡显示CI,重新插入内存后,又是25,重新插入显卡后,它又来个C3.干脆就把主板拆了出来,最小化测试,还是一样,很不稳定,一下C1,一下C3,一下C6,一下25,一下26,哎.我狂晕啊.有时候修的真的让我吐血啊.可以确定是主板的不稳定问题,其他的配件都是好的,都是我测试用的配件.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主板极度不稳定呢?请各位高手,斑竹指教.谢谢了

网友:
兄弟,你真可怜,看你修得也真是够累的,我的经验也不是很多。给你些建议,你试一下就是了。
第一块主板,你可以在BIOS里面把能关的设备都关了,再一样一样的开,看是那一项设备有问题再进行检修;
第二个问题,你看一下你的板在你之前是否有人修过,如果没有话,你换个I/O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的鼎力支持,小弟会再接再厉的。

网友:
我估计是主板和机箱接触不好,,你看看是不是主板变形或机箱变形了
   换个机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