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如何解决

楼主(2007-01-15):
我换了N条内存了  就是能用半个小时 就开始OVER 开不了机了 什么问题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OVER时的,主板上关键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换IO吧,不行BIOS

网友:
重点看一下内存槽旁的排阻.

网友:
能用半个小时什么意思?主板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半小时过后会死机?老大你这个OVRE用得比较失败啊,一时没看明白.

网友:
洗板,一般都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