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修过 FOXCONN 845A02-6L的板,聊一聊!

楼主(2007-01-16):
FOXCONN 845A02-6L的板是不是座特别容易坏啊,今天客户拿来5块,4块都是座上没有复位信号?
修过此板或富士康板的朋友聊一下板都有哪些通病,像座啊。这些板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
就是座上没有复位!
还有左下角上第四时钟脚没有电压!(这个脚我不知道怎么说,总之是正常有两个工作时钟,现在一
个有电压,一个没有电压)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通病

网友:
FOXCONN 845A02-6L我遇到的是:
1、80%是CPU主供电的主电源IC最容易坏了
2、还有的是CPU主供电的MOS管也很容易坏
尚未遇到CPU座坏的。

网友:
没有修过哦

网友:
全部都修好了,都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应该是BCLK0或BCLK1没有频率,所以才会导致CPU不工作。

网友:
补充一下,今天又送来一块,CLK0没时钟,CLK1有时钟信号,我也不管它了,直接换一个时钟芯片!OK!我想这应该是这款主板的通病了!大家修到这块板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 时钟芯片不爱坏的

网友:
楼主,你的时钟IC好像很好好? 怎么找到的

网友:
买的,六块钱一个,我买了十个,现在已经用了八个,还有两个!

网友:
这么爽呀.配件难找,有时感觉.

网友:
呵呵 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2007-02-26):
就是,电脑的配件就是不好找,你是在什么地方找的啊!!!

网友(2008-01-05):
现在同一样板,上478灯座,CLK0灯微亮,CLK1灯正常,上假负载测CLK0、CLK1两电压均为0V,问:(1)CLK1灯亮正常为什么测电压为0V呢? (2)此板时钟芯片RTM360-110R能用RTM360-746R代替吗?(我手里只有一个这样芯片)

网友:
1 CLK0 CLK1 电压正常应该为0.4V左右。
2 不可以换
3、先检查供电是否都正常,尤其是查南桥所需要的供电。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麼重要的經驗,小弟我要多學學了.感恩阿

网友:
此种板的时钟芯片是RTM360-110R吗,我找南京四个专业修主板的都说没见过.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倒没有修过,DELL机器的主板倒修得不少,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