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翔老师,各位斑竹,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1-16):
今天小弟又修到了一块815的主板,故障是不亮机.小弟测试了主板各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上CPU后,显示FF.在我进行上CPU的测试的过程中,有几次主板连复位信号都没有了.不经意中用万用表的指针点了一下32.768的晶震,复位信号马上就有了.我就更换了那个晶震,现在到是可以了.但是小弟还是有顾虑,因为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换了当时是可以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可以了.以前修的那些810的主板,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也有一点点区别,810的基本上是不触发问题,就在那里死命的查触发电路.然后不经意中手指或者万用表点到了那个32.768的晶震,马上又可以触发了.真的很晕啊.我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先换晶震,再换电容(有时也取掉不要),再换106的电阻,还不行的话,就扔到一边了.真的很怕遇到这样的问题,听我老师说这样的问题换个SB就一定好.难道真的是SB老化了???请各位指点一下,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解决思路.谢谢了.

网友:
你自己都分析得不错了,还要什么指点啊,老大.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都是南桥老化或者不良。

网友:
谢谢斑竹们的指点,呵呵,还望以后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