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DDR05测试卡 居然用不起来 懊恼

楼主(2007-01-17):
从淘宝上买的ddr2005测试卡  价格倒是便宜  260 包括卡和电子硬盘   但是怎么实验就是用不起来 不知道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卡有问题

把卡插在865PE的板子上  测试卡开关弹出 这时开机自动进入检测状态  正常的会显示内存的兆数 然后从0M开始检测 并显示  但我这块总是显示"ED00"  试了很多内存 好的坏的均是如此   换了其他的865PE主板也是这样
差不多灰心了 不知到底是卡的问题还是使用方法不对?

谁用过这种检测卡的 小弟讨教一下

网友:
把卡和电子硬盘插上,插一条好用的内存。
然后把卡的开关压下,正常启动,进入到电子硬盘的系统下,然后开始检测内存,这时空格键停止,再敲几下回车,等 到出现按空格关机的提示后,按空格关闭计算机。然后将开关弹开,把待测内存插到第二个通道上,加电,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老师   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 是主板不兼容 我试了好多865PE都不行  只有865G可以 问题的根源也就在这里 现在很多卖这种测试卡的都是公版 大家要买这种卡的时候注意 : 只有865G才能支持 865PE大多不行 那些广告声称865PE/G可用 这种话不可信 除非卖主自己搭配好的主板
我是上了个小当 费了好多时间和精力才搞明白

网友(2007-05-01):
楼主啊,我真是遇到知己了,你说的情况与本人遇到的一样.经过大家的一番解释真是毛塞顿开.

网友:
这东西要连板一起买的,分开买自己找板太累,据说有些不知名的小厂板子还可以用,要命

网友:
我的是05版无电子硬盘的,怎么用啊

开机也没出现什么DOS状态下!
真晕!!!

网友:
865PG和865GV(记得不太清楚)集成显卡的板子有可以用的,有人试验出来的。我当时也不把这当回事,现在不知从哪儿去找这东西了。

网友:
这个是测试硬件故障的吧,测试哪棵显存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