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修主板修到半夜三点,已修好。请飞翔老大解释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17):
客户送来五台网吧电脑是FOXCONN 845A02-6L,他说是他朋友有半年多了没有用,之前是好的,现在卖给他,不开机,首先一台诊断卡是跑26,心想这回有得便宜捡了,因为到26的话,大部分设备都检查完了,最多刷刷BIOS,换换电池就可以了,拆下主板,发现电池是有电的,先放放电,上AGP显卡,不显,上PCI显卡,还是不显,上网找不到此弄号的BIOS,后来找了一块好的主板BIOS拿来刷,刷完之后,故障依旧,然后大手术,把ITE8712换了,怀疑是不是网卡坏了引起的,拆了网卡,拆了串口芯片还是老样子,晕了;然后就看看其它几块,发现有块可以点亮,我就放在一边,还有三块,诊断卡不显示,CPU不工作,测主板各测试点电压,发现CPU座上工作时钟电压CLK1(23-26)没有,CLK0(22-26)有电压,3.0V。(其他时钟信号都正常,像PCI和AGP上的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属于局部没有时钟和复位!)复位电压没有,很低,为0.38V这个样子,沿着CLK1一直查到时钟芯片34脚处,电路图如下,时钟IC型号为RTM360-110R,正常电压为34脚出来为0.55V,过了    X为0.36,此时电压为0V,即时钟IC没有输出时钟信号。检查时钟供电,两个电感都是3.3V,有个保险电阻处也是3.3V,其它没测,供电和其它的好像有点不同,于是换时钟IC,诊断卡跑码了,故障排除。可是刚才明明好的那一板却不开机了,量电压,发现和坏的一样,没有了CLK1这个时钟信号,最后也是换了一个时钟芯片。搞这几块板搞到半夜,搞得第二天都没有精神!
现在我想知道为什么CLK1不正常会引起多种不同的故障现像,请心在飞翔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和解释一下RTM360-110R工作原理,谢谢!
有图的朋友传一份图上来看看,谢谢。RTM360-110R时钟芯片图!

网友:
楼主,你的CLK1的电压是3.0V,你不觉得高了吗?我测量过的478的时钟信号,好像都没有那么高的.不过楼主确实很细心,这么细小的环节你都抓的很透彻.我也很奇怪,为什么CLK1没有了会跑26无显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P4的主板时钟信号都是0.4V左右,起码我修的板都是这个样子,有不同意见的朋友请以实战例子说明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3.0V是根本没有频率过来,只是上拉电阻连到VCC3的时候的电压。
而另一个没有电压的,是那个频率发生脚已经彻底坏了。

网友:
顶一下小波

网友:
谢谢飞翔大哥关心!我这里的设备太少,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和频率计,有钱了一定把这两个买齐!

网友:
佩服---我现在修板都不怎么测试了,只把基本的电压都量一下,然后就直接换,换好就收钱,不好,就不收,不会跑什么线路了,没空

网友(2007-03-23):
看过有些疑惑,如果cpu无时钟的话,cpu会工作吗?又如何跑到26呢?

网友:
是不是时钟芯片空焊引起的有时能过,有时不过

网友:
做生意修东西肯定讲效率,不怕化时间的只有那些搞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