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845GV-M2主板不亮机

楼主(2007-01-17):
-------今天修到一块精英845GV-M2的主板,故障是不亮机,显示FF,小弟测量了CPU的核心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主板其他的输出电压,时钟复位也基本正常.本来想刷个BIOS看看,但是一看到CPU座是BGA封装的.就上了假负载,测试了一下CPU的A,D线,发现有两根D线有接触不良的感觉,我的红笔要使劲的扎下去,指针才有有反映.把CPU座打开,看看那两根D线的弹片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故判定CPU的BGA空焊.后来再次上假负载上去测量,那两根D线根本一点反映都没有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BGA封装的CPU座都容易这样的?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2008-04-22):
我修到这样三块主板了,都是CPU座空焊,没有工具就没有修。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灯座测下看看是否虚焊嘛,没有的话也可以试着压着CPU风扇看是否能跑数

网友:
我修过的这种主板基本上是CPU座空焊的故障

网友:
精英ECS845GV-M2 座虚焊最常见 烘烤 基本上都能弄好 放心大胆的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