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DAI主板重启问题!

楼主(2007-01-17):
华硕P4DAI主板,主机拿来时,通电入系统就重启了,换了一个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1小时(看电影),之后就会出现重启,频繁重启.换过内存,显卡,都是一样,后来我就在BIOS里设置了一下CPU温度那项(设成不显示温度),再开机就是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再开一会又自动关了,又在BIOS设回原状,还是一样问题,清空BIOS就又可以用一小时,之后就重启和自动关机了,再开一会就又自动关机了!!晕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P4DAI?是什么芯片的板子啊?应该是ASUS给品牌机OEM的吧。

网友:
是845的板子,普通的,

网友:
感觉你第一步应该先换个好一点的风扇,最好是带铜芯的,再换一个好的电源,用它们来重新装个系统,这样由于散热不好,电源性能不好的引起的重起故障可以基本排除.如果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你的主板是有点问题了.看看主板上有无明显的故障:元件爆裂,电容鼓起.......可以把主板拆出来,重点测量一下CPU和内存的电压是否一直都正常.因为你说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先测量准确.如果一切都很正常,那可以先换个I/O试试,再然后就是换SB了.因为系统的的关机,重起都是由I/O和SB组合一起完成的,这两个芯片出了故障也会这样.当然,这是小弟的一些片面之词,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handshake

网友:
先重装系统,再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二楼说的对,系统有问题同样会造成重启,先重装系统再说。

网友:
其实,系统重装过了,风扇也换过了(本来温度也不高),电源是长城的,换了两个都一样的问题,电容也换了,不过确定是CPU的核心电压高了一点,用我的假负载测正常主板都是的1。47V,
这块板有1。55V左右,当时没怎么注意,明天看看了,目标是电源IC和IO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温度有关的。

网友:
修主板最好用自己的CPU,内存显卡电源等
因为他们坏了就会引起重起啊!
 在就是电源啊!

网友:
现在就是这块板CPU电压有点高,我假负载的编程电压是1。45V的,现在测得是1。55V了,电压高是关联那些地方呢?

网友:
先装个系统,,不行看看主供电电容,看看CPU是否损坏,刷下BIOS!!~~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到的电压,是不准确的

造成重新启动的原因不外以下几种:

1、温度过高,过热保护
2、CPU供电不足,后者滤波不良
3、电源IC工作不稳定, 造成重启

关于电源IC的问题,你可以在CMOS中看下电压是否有波动,看是否波动频繁,是的话,直接换电源IC

网友:
假负载测得的电压,是依照假负载的VID组合得来的。
上CPU测得的电压,是依照CPU的VID组合得来的,两者不是一回事。

网友:
换了电源IC,现在用了半天也没事了,明天再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电源IC工作不稳定啊,经验增长中。

网友:
有没有换电容试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