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键盘、鼠标接口坏

楼主(2007-01-18):
我的主板键盘、鼠标接口坏了。请问W83627HF和W83977EF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引脚定义不一样怎么能代换呢?可以找一个w83627f来代换.

网友:
不一定是IO的问题
你先检查一下接口电路呀

网友:
不可以代换,请先查工作电压,以及排阻容,及键盘接口。

网友:
我经过实践的,不过是杂牌板子代换以后没发现什以问题.可能有些板子不行吧.

网友:
我说一下键盘鼠标口的维修,一般键盘 鼠标不能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维修:
一.测接口对地数值是否正常,信号线600左右,供电380左右;
二.一般容易出现的情况是电容短路,把信号线或供电拉低,造成无法控制,供电不足,无法正常使用,把电容拆除即可;
三.供电保险特别容易坏,不想用保险可以直接用电容脚(铁丝)短接即可;
四.I/O坏,有时候鼠标端口适中容易烧它;
五.电容,电感性能不良是最不容易发现,因为对地数值是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把它们都换掉!
这些都是我维修遇到的,有其它方面的请知道的朋友来补充!

网友:
我的ASUSKT133键盘口修过还是不能用

网友:
还有注意跳线是否跳对.错了也会造成鼠标不能用的.

网友:
不行的。因为W83627HF是高进低出的W83977EF是低进高出了。它们的开机都是由IO触发的。触发的方式不同。

网友(2007-03-29):
主板上PS2接口是不是都一样的?任何废板上取下的PS2口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