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牛人。

楼主(2007-01-18):
修一块板,确认是南桥坏了。后来客户来说修好了,一问竞然是拿到南宁民族那里给人用热风枪换南桥好了,现在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早期的主板,0.76的球用风枪是能作好的

网友:
我们的群里有N位高人可以用风枪作南桥的,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老大,你确认南桥坏也要搞清楚是供电短路烧坏还是虚焊啊.

网友:
是供电短路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能不能传授些拆BGA经念,好让我们以后不谓BGA坏头疼

网友:
问清楚是拆南桥下来换过的.

网友B:
嗯,那叫牛群,知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试试,没办法,被逼的,一台BGA焊接机在好几万,一把热风枪才一百来块钱。

网友:
修主板一直没敢换南桥北桥
这次回老家实在无聊跑手机店里学焊CPU 字库什么的 第一次就上手了 不是很难!
明回去试试主板主板南桥行不行

网友:
没有什么可难的就是多练啊

网友:
笔记本的南桥都用热风枪换啊,就是成功率低点,现在好了,还是要有设备才好啊。

网友:
能换南桥还不一定能找到南桥来换!

网友:
热风枪换南桥 :o :o :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叫牛群,知道吧

现在知道了!

网友:
佩服 佩服  有机会我也试试  不知道850风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