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848P主板跑2526不亮机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今天接到顾客的一块GIGA848P的主板,顾客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来先看了一下,主板上无明显故障,就开始测试了.CPU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就上了CPU再进行测试.诊断卡跑到了2526,上了显卡仍然没有显示.先测量了内存的电压正常,重点测试AGP的时候,发现AGP的电压,复位正常,1.5V,3.3V,但是测量时钟的时候,多测试了几次,发现每次测量的数据都不一样,1.6V,2.0V,10V,12V....,时钟电压每次测量的时候都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我只能测量到电压),所以就再去测量了一下时钟芯片的电压3.3V,是正常的.跟线路发现AGP的时钟是由时钟IC过来的.所以就想换个时钟IC,但是手上没有备件.就把它拿到电脑城去修了.但是拿回来之后,跟我说是SB坏了.我就不是很清楚那个修板的为什么说SB坏了,还有,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时钟的电压跳变的那么厉害.还请各位斑竹,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7-08-25):
遇到一样的问题,时钟地没有查,回去查查,跟你一样,没示波器,只能尽人事了

网友:
可有用PCI的显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