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GA焊接是使用锡球好还是锡浆好

楼主(2007-01-19):
请问大家,主板南北桥的BGA焊接,是植锡球好,还是使用锡浆好?它们一般在什么焊接场合下适用?

网友:
锡球,,,锡浆不适于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心在飞翔”。

网友(2007-03-20):
肯定是锡球了

网友B(2007-05-10):
那么锡浆一般是用来焊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锡浆一般是用来焊什么用的?

同问~~~~

网友:
谢老师...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发布

网友(2007-10-02):
谢谢啦又学到东西啦.

网友(2008-01-05):
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悟到时这点!!!!!

网友:
还是选 用锡球比较好一些。

网友:
锡球适于主板。锡浆适于BGA的显存.维修像DDR2,DDR3时锡浆就好用很多.

网友(2008-05-04):
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了,但我不明白 锡球 和 锡浆 的区别? 为什么 锡浆不适用于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