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板总是C1到C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1-19):
一块杂牌板总是C1到C0但有时能够点亮.但能点亮的就不能检测IDE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要先刷个BIOS的,

网友:
谢了.苦于没有编程器

网友:
先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那就先换IO好了

网友:
对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和内存的供电。

网友:
好象是2.7哦内存的

网友:
听他们说2。7也是有的!~

网友:
内存供电2.7V高啦,查查场管。

网友:
10楼,指正一下 DDR 2.7V供电不为高

网友:
刮刮内存槽试~~~~试

网友(2007-02-28):
1.查内存部分
2.BIOS
3.CPU座

网友:
也有可能是NB(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