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嘉KJ815ET.

楼主(2007-01-19):
一进DIOS或系统就重启.

网友:
刷BIOS看看怎么样?

网友:
现在拿到孙老师那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内存没有?可能是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B:
很简单嘛,,先换下电容!!~~~~~

网友:
此板已修复,更换1.8VSB供电电路(原来供电电路为电阻分压,导致3。3VSB对地数值很低,这样会损耗部分电流,更改为1117供电方式),
同时更换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嘛,,先换下电容!!~~~~~

换电容能解决的话就不用拿到孙老师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