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复位问题分享

楼主(2007-01-19):
联冠845PE

此板来时客户说点不亮 摘下插上478灯具测量电压正常但有一点不正常的是一般灯具复位闪一下就灭了而这块主板可能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闪一下复位灯灭一下插上CPU测试主板检测卡跑到C1 C0复位一下又跑回原来的代码照此分析应该是控制芯片或IO芯片坏了才造成此问题。因为在复位时CPU电压没有明显问题排除电压芯片触摸IO芯片时有点微热 经过仔细排查可疑地方只有IO了啊。 IO也会影响主板复位不正常更换IO83627HF后开机测试复位正常了啊。灯具也不闪了插上CPU C1 C3 24 26显示了啊。此板修复 故障消失。

网友(2007-05-22):
如果这样的问题我可能一下想不IO
因为IO微热是很正常的,如果各电压正常,我会查时钟,时钟正常再查复位,可能要绕很大的弯子
楼主能不能把详细分析思路放上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
可能此例中维修经验占了绝大部分吧

网友(2008-04-19):
看着有点晕,看好半天才明白``以后能不能加点逗号?

网友:
呵呵如果打不准逗号也可以多加几个空格了。

网友:
一句话       看了好几遍才明白
楼主辛苦   我比楼主更辛苦

网友:
插上CPU测试主板检测卡跑到C1 C0复位一下又跑回原来的代码照此分析应该是控制芯片或IO芯片坏了才造成此问题,能说明下吗?

网友:
应该是I/O的复位电路出了问题,倒至主板反复复位

网友:
看了很久,还是有些看不太明白
没有符号的?

网友:
有的复位是从南桥出来的喔。。我应该会先判断复位是从哪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