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后风扇只转一下后停止

楼主(2007-01-19):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那一部分坏了?

网友:
首看CPU供电的MOS有无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下电压对地的值
!!!!!!!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现象 。

网友:
多长时间断电啊!
可以说清楚些吗?

网友:
就是一按开关,风扇只转3秒钟左右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
竹板供电的问题啊   MOS管坏了吧

网友:
一般是+5,+12V短路所致的.  还有就是VORE短路也会出现这一情况.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开机瞬间断电,还是持续几秒后断电?

网友:
你所说的主板是多相供电的主板,其中一组损坏会引起[驱动IC]
COMS电路引起

网友:
能开3秒的话应该不是短路吧,检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2007-03-07):
回复 网友A:

研究过,应该是电源问题,修过几个,找电源的绿线旁边一个1000uf左右的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请问chinafix,开机瞬间断电与持续几秒断电分别应该怎样分析?先说说个人理解,开机即断那肯定是有短路,尤其是断电后电源不能复位的情况,持续几秒钟断电也有短路的可能,但我认为大多是有着特殊设计的主板没正确检测出硬件,比如CPU,内存,风扇等,请仔细讲解一下,

网友B:
关注..我之前也遇到一个845的板子,按下电源开关,风扇转3秒后就自动停止.然后再按开关就没反映,把电源插线拔掉再插上再开,风扇转3秒后又停..如此反复...好象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吧.应该怎么修呀.我是新手!

网友(2007-08-30):
我也遇到过与此无关15楼完全一样的现象,那是一块INTEL 850的板子,更换过电源,证明电源没有问题,查过各个供电电路电压,各路负载的对地阻值,各功率元件温度,均未发现问题。

网友:
静电所致吧,应该是,我遇到过,把电源后面的短接一下就可以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我之前也遇到一个845的板子,按下电源开关,风扇转3秒后就自动停止.然后再按开关就没反映,把电源插线拔掉再插上再开,风扇转3秒后又停..如此反复...好象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吧.应该怎么修呀.我是新手!

你换过CPU试过吗? CPU损坏好像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用AMD的CPU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都是换个CPU就正常.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保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