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最简单的原理

楼主(2007-01-19):
标记有“+”的输入端,称为同相输入
标记有“-”的输入端,称为反相输入
同相:输入信号上升时,输出信号上升;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下降
反相:输入信号上升时,输出信号下降;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上升
随便找份主板图纸,都可以看到一个运放加一个稳压管配合场管组成的供电电路
常见运放IC内部一般不会只做一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2007-02-20):
表扬奉献精神

网友:
怎么学的哪么死 板,在主板上反相电路就是相当于反馈电路,电压低,他就控制一头加大,电压高就搞制一头拉低, 图上的电路是经典的LM358运算放大电路,配合一个MOS管,加电阻来控制输出端的电压。只讲这些不讲太多。

网友(2007-04-01):
顶一下曾SIR的.辛苦了.

网友(2007-07-11):
听起来比较简单,不过实际电路中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吧

网友:
画龙点睛的讲解,让人一下从复杂的理论中走了出来!

网友:
顶一下。。。。。。。。精屁!

网友:
不是很理解~~~~太菜啦~~~~~~~~~~

网友:
那问一下,同相输入端是说输入升,输出升;反相输入端是输入长,输出降。而输出端是同一个,那到底是该降还是升?还是取得了平衡?

网友A:
回楼上:
先看图

由于运放的“+”端已经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电压,因此“-”端如果电压上升,运算得到的结果一定为降。反之亦然。直至正负两端电压相同为止。可见,前级的稳压源非常重要,它不稳定会造成最终输出不稳定。

网友:
咱论坛的好东东真多,可积分者怎么都不够用

网友:
现在终于明白了一点!xiexie

网友:
顶了,我一直搞不懂这个东西

网友:
好东西啊,大家抓紧下!

网友(2007-09-05):
说的比较好.看的明白.后面的应用嘛.要在哪个电路上才可以明白.

对了.如果同相的哪一组坏了.反相的是好的.在反相的前面加个电容是不是就可以代替了.望高手(我太差了 呵呵)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先看图
由于运放的“+”端已经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电压,因此“-”端如果电压上升,运算得到的结果一定为降。反之亦然。直至正负两端电压相同为止。可见,前级的稳压源非常重要,它不稳定会造成最 ...

对了.哪+的这个可不可以 是空脚啊?运算放大器应有供电端吧????

网友:

"标记有“+”的输入端,称为同相输入
标记有“-”的输入端,称为反相输入
同相:输入信号上升时,输出信号上升;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下降
反相:输入信号上升时,输出信号下降;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上升
随便找份主板图纸,都可以看到一个运放加一个稳压管配合场管组成的供电电路
常见运放IC内部一般不会只做一个运算放大器"
这是作为运放时的理解  是有反馈的闭合环
在主板中是开环lm358        同相大于反相输出高电平  反之输出低电平    是作为比较器在用

网友:
不是空脚  有基准电压!!
供电有工作电压12V    LM358
还有基准电压+同相  和反馈电压-反相

网友B:
还有一般做比较器                固定一端(同向或反向)电压   作为基准     同向大于反向输出高电平给场管 反之输出低电平
如LM358    配合场管给内存供电         同向+ 一般是5V经两个电阻分压 得到2.5V  作为基准电压
lm358OUT输出到场管 G极 ,   S极 接3.3或5V供电       D极一路给内存供电   另一路反馈给反向端开始358+有2.5 V    lm358 输出高电平 场管导通  当D极电压超过2.5V 也就是反馈超过2.5  即反向大于同向 358输出低电平 场管截止 低于2.5 又导通 这样一直稳在2.5  .

网友:
应该说好理解,对于新手简单明了

网友:
顶4楼的。。说的太经典了。。。

网友:
顶啊,我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2007-10-05):
感觉说的简单好理解~~~谢谢分享了,适合我这菜鸟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供,简单明了,学习中

网友(2008-05-04):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般做比较器                固定一端(同向或反向)电压   作为基准     同向大于反向输出高电平给场管 反之输出低电平
如LM358    配合场管给内存供电         同向+ 一般是5V经两个电阻分压 得到2.5V  作 ...

这样的帖子不能不顶,说的真好,让我明白LM358作为比较器是怎么稳定输出控制MOS管的.真的是太好了,希望多多有这样的朋友出来介绍基本的原理.不需要是别人的转贴,是自己的理解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