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图纸及维修资料

楼主(2007-01-19):
[下载]联想液显维修资料

联想LXB-L15C (PWPC板维修).pdf

网友(2007-06-08):
联想 LXH-P15L4液晶显示器维修几例

1。开机正常,但没图象显示 亮度、对比度不可调。信号灯为绿色。像这种情况,一般先怀疑数据丢失,重写数据。故障排除。注意,不写数据也可修复,那就是进入工厂模式调节。嘿嘿。
  2。无法开机,或偶尔可以开机,不显示图象。信号灯是橙色。像这种情况,一般先怀疑数据丢失,重写数据。有时也有按键漏电引起开关机不正常或显示器工作后,老弹出菜单。
  3。开关机正常,不接信号线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信号线,信号灯是绿灯,但机器黑屏。什么都不显示。像这种情况,一般先怀疑数据丢失,重写数据。故障排除。一般这个型号的机器。数据丢失是通病。修理时请注意。

网友:
给大家几个联想液晶显示器的MCU

帖子不能顶的,要发些有用的资料,全是顶有什么意思

网友:
联想液晶维修

联想液晶维修手册,刚到手的.

网友:
LXH-GJ769F的图纸

我将图纸传在这里了,供参考

联想LXH-GJ769II F2.rar

联想LXH-GJ769II F1.rar

网友:
这是我自己提取的LXM-L17CH的MCU,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2007-08-02):
来个联想17液晶rom

l联想针对tsu16ak的rom 一个有声卡一个无声卡

网友:
联想显示器OEM表

联想显示器OEM表,联想显示器大都是由冠捷 三星 飞利普等代工OEM的,有了它,就可以找到相应厂家资料了.很有用的,呵呵...

网友:
我这里有,等一会给你传上去

网友:
联想LXH-P769F2

我让小弟又把机器拆了,把这个数据读了出来,上传一下,你看一下。昨天晚上网络坏了,传不上来。

网友:
你看这个是吗?我没有用过,也是从网上下的。

LXB F17069HB.rar

596 Bytes, 下载次数: 10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7-09-01):
液晶显示器花屏故障的排除二

LCD经典故障之二:液晶显示器花屏故障的排除

网友:
LH

LX联想                        。

联想LX-MC1489/D.pdf

网友(2007-10-07):
Lenovo联想显示器图纸汇总

众人拾柴火焰高,论坛需要大家的力量!

联想LXH-GJ769II F1.rar

网友(2007-12-26):
联想17寸

发一个刚得到的源程序

网友:
联想LHX-WG769P[CRT]数据

联想LHX-WG769P[CRT]数据

741 Bytes, 下载次数: 5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8-01-29):
这图你试试.

网友(2008-03-17):
LXH-P15L4(CPU GM2116).rar

网友(2008-05-10):
联想显示器原理资料

联想显示器原理资料。。。。。。。。。。。。。。

网友:
..................................................

联想 hf769a 24c08.rar

815 Bytes, 下载次数: 7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8-06-09):
给大家一个:LENOVO-LXM-L17AB !

给大家传一个LENOVO-LXM-L17AB的MCU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联想P769F2数据

联想P769F2数据

网友:
联想LXM-L17AB MCU程序(CPT-M08)

联想LXM-L17AB MCU程序(CPT-M08)

联想LXM-L17AB MCU程序(CPT-M08).rar

网友(2008-08-05):
几个联想的MCU

几个联想的MCU,希望大家有用

网友:
联想彩显GJ769F2图纸

网友:
联想LXB-L15C维修手册(包括电路图)

看看还挺有用,给大家分享

网友(2008-10-14):
传个LXH-GJ769IIF图纸

传个LXH-GJ769IIF图纸

网友:
这个表对维修者来说有价值,不但列出了联想的型号;而且还列出了生产厂家,还有就是你还可以不断的往上面添加新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料。

网友(2008-11-30):
联想 LXB-F17069电路图 冠捷代工

我这里有一份联想LXB-F17069的电路图共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以后维修带来帮助。
这是二次升压电路部分

这是行推动电路部分

这是12V、5V电源形成电路及节能控制电路

这是场输出电路部分

这是S校整与行宽调整电路部分

这是主电源电路部分

这是视放电路不份(也就是尾板)

这是亮度调整与行场消隐电路部分

望大家以后多多学习我们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