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7的难题

楼主(2007-01-20):
有一KV-7主板,挂一300G SATA硬盘(换另一80G SATA故障一样)。开机硬盘灯长亮,按复位键,有时一次屏幕能亮,有时要按好多次复位才能点亮,(第一次开机,肯定要按一次或多次复位,不然硬盘灯长亮开不了机),屏能亮后,进去是找不到硬盘的,按ctrl+alt+del重起,也是找不到硬盘的,只有再复位键一次才能找到硬盘,找到硬盘后一切正常,用一天也没事的。主板电池是好的,刷BIOS也一样,电容及元件表面都是好的。不知是那里出问题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
什么可能都有啊,尽管你是SATA的盘,建议你看看IDE的复位,也许有线索的

网友:
电源换过,一样。换上IDE硬盘,开始按PS-ON,同样屏幕无显,要按一次或多次RESET才能显。但只要能显示,IDE上的都能找到。以前也碰到过一块815主板,大热天一次能开机,天冷了开机必须要按多次复位键,电源也是换过的。不知是那部位的问题,请指点迷津!

网友:
这么怪啊,别说,我还真不知道,盼望能修好,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买个debug卡多少钱啊?明显复位不正常!

网友:
我记得这是复位不同步,论坛里有这样的贴子,换相关门电路!~

网友:
你换个14.318的晶振试试,我遇到过这问题 ,就是换他好的!!!!!其待答案

网友(2007-02-20):
楼主,修没修好呢,给个回信呀,让我们长长见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