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基本案例

楼主(2007-01-20):
  在众多的维修类文章中真正介绍主板维修的少之又少,主板的确难修,但不是不能修。在我修过的主板中电源问题占了相当部分,而电源故障修复的几率较高。下面就是我在维修实践当中遇到的几个实例,讲一下我是怎么摆平这些电源问题的。

  实例1.一PCI1600-F主板不亮。

  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AIC1569)表面有烧毁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U24后该板恢复正常。据用户反映该板这一问题较普遍,AIC1569的购买比较成问题,我从资料中查到可以用HIP6004直接代用它,大家不妨一试。左图是换下来的AIC1569,挺惨吧。

  实例2.一PT-694X-A1主板不亮。

  首先进行目视检查,未见异常,之后在检查对CPU的供电时发现Vcore为0V ,且电源开关管栅极无激励信号。该板电源控制IC U5采用了LM2637,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用示波器检查它的激励脉冲输出脚无波形,而其Vcc脚的电压正常。在检查了U5的外围元件没问题后判定它坏了,更换U5后,该板恢复正常。左图是该板上的LM2637。

  实例3. 一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是连电源的风扇也不转,该板曾有人维修过。

  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测5VSB端及电源启动端(POWER ON)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可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他BX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番检查后发现U1(HIP6004)的18 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将其焊下,测得这两脚对地离线电阻也是如此。更换后,这块主板恢复了正常。下图是一只坏了的HIP6004,它的11脚被我掰起来了,以示它已经坏掉。

  实例4. 一GVC GBMP7VA主板不亮。

  首先检查CPU供电电压,发现均极低,估计CPU的供电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这些电源的开关管、稳压调整管没有损坏的,由此怀疑电源IC(AIC1567)控制电路有问题。在目视检查时发现其外围元件R6表面颜色异常,已看不出阻值,测其阻值无穷大。R6的一端接AIC1567的22脚,另一端接AIC1567的19脚。从AIC1567生产家提供的电路图上看22脚(Vcc )与19脚(Boost)是直接相连的,所以估计这里R6应该是一小阻值的退耦电阻,大概从0到数欧姆吧。俗话说:皮裤换毛裤,其中必有缘故 ,R6的损坏一定事出有因,经查与R6相连的退耦电容BC1击穿。 将R6与BC1分别用4.7Ω电阻、0.1μ电容焊回原位。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上图是我用来测试电源电压的军用370 IC插座,这东西解决了只能从背面测量测试点的问题。

  实例5. 一Aopen AX6BC Pro主板不亮,只是检测用的POST卡上的指示灯在加电的瞬间亮一下。

  估计可能是某处有短路的,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检查中发现电源开关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在主板维修中主板电源开关管损坏的较多,这些开关管多为场效应管,它们的参数接近,但多是SMD(表面贴装)的,一般在象我们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也不易买到(我在北京的电子市场看到有很多商家卖这类管子,羡慕、羡慕啊!)。对付这类SMD管子,我有“绝招” ——“没有枪,没有炮,咱自己造”。方法很简单,可以按下面说的方法:用普通TO220封装60N06与SMD封装的开关管对比,裁切、弯折后代用。我就是这样做成了咱自己的“SMD” 60N06,代换了FDB7030L,从而一举修复了该板。TO22O封装的60N06常用于UPS之类设备,容易买到,价格不高。上图是咱的SMD 60N06制作“三部曲”。

  实例6. 一麒麟BXCEL PC100主板不亮。

  首先检查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TT为0V,而正常应是1.5V。对VTT组检查发现Q1(H882)的B、C脚电压正常,E脚无输出。将其拆下,测之有开路现象,细看其表面有一道细裂缝。用D882代用,该板得以修复,代换时注意引脚排列。左图是拆下来的H882,大家可能是看不出那道细裂缝的,咱为了用数码相机拍出这道裂缝,可是换了Canon A10、尼康2500、尼康950、尼康775四部相机的。

  实例7. 一ST-694XVA主板不亮。

  测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用示波器观察U19(HIP6021)激励脉冲输出端,有输出波形,U19应该没问题。仔细观察发现CE35(16V1000µ)底部爆裂,换之,该板恢复正常。右图是底部爆裂的坏电容,怎么样非常明显吧。

  实例8.一承启6VIA3主板不亮。

  目视检查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均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4、Q15击穿,更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R144(2.7Ω)开路,电源控制IC U12(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R160(10Ω)开路。一一更换上述元件,加电再试,R160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我判定U12一定坏了,因为手头没有SC1164只好“停工待料”。偶然发现自己有一块没修好的Intel BX主板的电源控制IC是SC1185,两者是否可以代换呢?我马上找来这两种IC的资料,一番对比之后发现两者除了第6脚不同外,其他没什么不一样。将SC1185的第6脚悬空,焊在原U12的位置上,并再次更换R160,我一边加电,一边祈祷:愿我主保佑我吧。结果,结果,结果吗——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拉到医院缝5针——好了!左图是Intel BX主板上的SC1185,Intel主板工艺不错,但BIOS特难刷。

  最后咱要声明:维修工作有一定风险,要小心谨慎。如果你“功力”一般,电路不熟,还是找明白人的好。咱就曾见到一位用户本来有两块MVP3 四块K6-2-450 CPU,其中只坏了一块主板和一块 CPU,经过一番对调后搞成了养猪大如山老鼠——只只亡,全over了。CPU坏了可以烧主板,主板坏了也可以烧CPU,盲目地试来试去可能会造成更大损失。烧CPU对我们这些“专业选手(职业维修人员)”可说是人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何况咱检修时都是采取了“层层呵护(预防措施)”的,倍加小心。咱现在修奔腾主板用P133,没烧过(耐压高呀,有次电压都快5V了,也没烧,就是比较热),修PⅡ主板用赛扬300(以前用的保超500的赛扬333烧了,能超550的赛扬366烧了,还好我还没烧过赛扬2)。因为投入与产出相比很值,所以咱报着“伤心总是难免的,咱又何毕一往情深”的心态,但对于平常用户来说可能就有大口喷血的感觉了。

网友(2007-03-21):
这个的参考价值不高,你们基本上修不到里面提及的主板了

网友:
既然楼主贴了,我就把他补全算了,当个历史资料。也许新手弄块废板练练手。

主板维修--电源篇
在众多的维修类文章中真正介绍主板维修的少之又少,主板的确难修,但不是不能修。在修过的主板中电源问题占了相当部分,而电源故障修复的几率较高。下面就是在维修实践当中遇到的十个实例,讲一下是怎么摆平这些电源问题的。

   实例9.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有家公司一批30块福扬FYI-597 VP3主板在没装入机箱前已一一验过都没问题,可是装入机箱后却有25块不亮了。在对比了正常的主板后,我发现有问题主板的电源调整管Q1(TIP127)都已损坏。为什么能损坏这么多主板呢?这是因为福扬VP3主板元件布局不合理,前面提到的TIP127装有一个散热器,刚好位于主板边缘,装入机箱后极易与机箱碰在一起,而机箱就是电路的地。TIP127的散热器(C极)也就是3.3V的输出端,是不允许对地短路的,否则会因为过流而烧毁。查明了事故原因,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出来了——更换合适的机箱。我弄了一把60W的电烙铁不到一下午就将那25块主板全都搞定。上图是FYI-597主板上的Q1。

   实例10. 一硕泰克MVP3主板据用户反映该板在WIN98启动过程中死机,一般是在刚出现WIN98画面前后死机。目视检查中发现该板CPU电源用电容顶部纷纷鼓起,估计可能是这些电容损坏造成电源内阻增大而引发问题的。将所有损坏电容拆下,更换好的后,该板经加电测试恢复了正常。我多次发现硕泰克主板出现此类问题,都是“电容惹的祸”。左图是顶部开裂鼓起的电解电容,好象效果不太明显,没法子,明显的早撇了。

实例11.朋友送给我一块PCCHIPS530主板,他告诉我该板不亮。我在闲着没事的时候拿出这块坏主板看,啊,我发现CPU内核电源开关管下面的铜箔竟然烧断了,内核电源开关管从外观上看是坏了。先拆下开关管,用导线连好烧断处,并将内核开关管一并换下。我在这块主板CPU插座上好奔腾133CPU后,加电,主板亮了。再换颗MMX166CPU,发现主板反倒不亮了,换回133,又正常了,如是几次。我分析MMX166是内外核双电压供电,功耗大,可能此时电源才表现出问题。测量证实了这一点,MMX166正常外核电压为3.3V,而这块板仅为2V多,经仔细地目视检查发现外核电源调整管也有过热的痕迹,用FD3055更换原管,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实例12. 一联想BX1Brilliant-1主板无法开机,即按电源按钮机箱电源风扇不转,无输出。首先测试ATX电源的5VSB端,电压正常。由于一时没发现问题,转而想知道系统部分是否正常,将ATX电源的PS-ON端对地短路,强迫开机。此时插在主板上的POST卡上RESET灯显示系统始终处于复位中,不能完成初始化。之后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5VSB端发现数值偏低,估计可能有元件漏电短路。当测量D17时发现它击穿了。其型号是1N5226,用同类3.3V稳压二极管代用,加电后不但开机问题解决了,系统RESET也正常了。在这里D17与一56Ω组合从5VSB得到3V-STBY电压,既提供给PWRBT(电源开关)电路又影响到POWERGOOD、PWROK电路。强迫开机虽然可以令其它各组电源得电,但POWERGOOD、PWROK、RTC电路仍不正常,所以复位不止。

   实例13.一杂牌815EP(开机自检显示03/01/2001-i815E-627-6A69RFGDC-00,不知是哪个厂家的)不亮。插好POST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后由Q16进行稳压的。测D19压降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D19后,2.5V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飞线接好后一切恢复正常。估计故障是由于2.5V组负载有短路或打火之类的问题发生引发的。

   实例14.一V6931主板不亮,检查中发现CPU电源电压均不正常,由上述现象判断电源IC U6(LM2636)损坏。当时由于手头没有LM2636,只好考虑代换了。经查阅资料发现LM2635与LM2636引脚定义一样,只是LM2635的电压范围是1.8V-3.5V,而LM2636电压范围是1.3V-3.5V,也就是说LM2635只适用于老赛扬CPU。在询问用户后得知用户用的恰好就是老赛扬,刚好可用LM2635。在征得用户同意后,更换为LM2635,一切恢复正常。

   实例15.一M6CF主板不亮。经检查CPU 1.5V电源组调整管Q16损坏,更换后加电测试已恢复正常了。可当用户来取时却发现又不亮了,这回检查发现CPU的1.5V、2.5V电源电压均异常偏低。该板电源IC(U10)采用了LM2636,在对比LM2636典型应用电路后我找出了该板1.5V、2.5V电源部分电路。这部分工作原理如下:由LM2636的9脚(Vref)提供一个1.2V基准电压给U11(LM358,双运放)组成的两个稳压调整电路,其中2.5V组是由U11中的一个运算放大器(即第1、2、3脚的那个)与调整管Q14及反馈电阻R286、R287组成;1.5V组是由U11中的另一个运算放大器(即第5、6、7脚的那个)与调整管Q16及反馈电阻R282、R283组成。测量发现U10的9脚电压仅为0.76V,明显低于正常的1.2V。在排除U11损坏后,认定U10坏了。由于这块板子U10的主要部分(Vcore)正常,仅供外部电源的基准电压部分损坏,换之可惜,所以决定外搭电路修复1.2V基准电压部分。首先从板子背面将U10 9脚至U11 3及5脚(均为运放同相输入端)间的连线割断,用一330欧电阻一端接+5V,另一端接U11的3、5脚公共连线部分。再在U11的3、5脚与电路地之间焊一LM385Z-1.2(1脚接地,2脚接U11 3、5脚)。LM385Z-1.2是一1.2V基准电压稳压IC,精度很高,使用时和普通稳压二极管一样。外加的这部分可以焊在电容CT1的焊接面上(板子的背面),既易于焊接,又比较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