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395 ver7.0重启报警!

楼主(2007-01-20):
一块联想810T(MS-6395 VER 7)开机都正常,可以很顺利的点亮!就是重启就报C1 内存不过。点RESTET或用键盘都不不行!
但是断电源后再通电能正常开机
换过630AL 1084(内存供电)不行!没
示波器
没办法测频率!
有哪位同仁遇过相同的故障!帮忙支个招!谢谢
内存不过

网友:
换管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你要把各关键点的电压给测一下才能进行分析故障的原因!

网友:
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或许与内存哪个地方有断线

网友:
刷BIOS,重启挡内存的板修过不少了,大多是BIOS,有程序的,还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