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S3主板USB不兼容

楼主(2007-01-21):
前些天朋友新买了一块技嘉主板,型号为M55S-S3,采用单芯片NF550,故障现象为插某一些USB设备时不能识别,但有一些又可以正常使用,如USB鼠标等。安装XP2操作系统,主板驱动全部安装,USB供电不管是插上USB设备还是没有插,都是5.10V左右,后来去商家那里重新换过一块,还是一样。而且此主板主芯片上面的散热片温度太高,70度左右吧。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此类主板。

GA-M55S-S3

GA-M55S-S3

网友:
估计是BIOS的bug,,修正即可了。

网友:
温度高,个人认为:
1、估计和这个芯片组有一定关系。厂家不计成本的装一个硕的的铜三热片,估计厂家在设计时已经意识到。
2、若是BIOS检测到的温度,一般和BIOS或者线路设计有一定关系。好些厂家通过升级(厂家改写的BIOS程序)BIOS程序就能解决BIOS检测到的温度高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治标的方法。

网友:
不是的!温度检测是受主板上的IO控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新板,所以我没有去刷BIOS。但我知道以前NF2的时候刷BIOS是有效果的。

网友:
K8的板子

网友:
NF550的桥,温度很高并不奇怪。NV系列的单一CHIPSET温度一直是很高。为了保证运行,不得不加以庞大的散热片 。

PS:用BIOS来修改输入输出设备的BUG,比较常见的。

网友:
我装机用技嘉的板子没发现过

网友:
回复 #8 liu13403327758 的帖子

你装过这种型号的的板子吗?不是说USB接口不能用,而是比较挑设备,质量好一点的U盘,MP3都可以用,而朋友的三个USB设备中就有二个不能用,当然,这两个东东的质量看上去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插到我的电脑上一切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