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帮我这两个元件是啥啊,已经击穿

楼主(2007-01-21):
拿到一块技嘉的P4板子GA-8IR533
发现两元件击穿,各路大侠帮忙看看是啥元件,起什么作用,谢谢拉
已经焊下:)
window

网友:
这个三条腿的,是一个场效应管 可以用 6030 7030 来代替
两条腿的,是一个二极管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是GA内存供电部分用的

网友:
呵呵,相机不错.
FDD6530A和SR32烧了也看的这么清楚.

网友(2007-02-26):
三个脚的,用15N03 3055代就行

网友:
呵呵 不要用15N03

网友(2007-05-08):
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MOS管都可以用这个6030 7030代替.

网友:
我修到过很多块技嘉此型号的主板都是这两个元件烧了,我听人说此型号的技嘉板假的较多,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容易挂。一般用3055

网友:
FDD6530A是20V 20A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