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AMD462主板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7-01-22):
双敏AMD462主板奇怪的故障?开机正常,没发现异常.就是: 在线看电影点击播放全部IE浏览器自动关闭 ,打不开QQ幻想 ,上不了QQ(提示出错) 因为是网吧机子,除了主板,其他更换都一样. 换好的一样主板就OK ,天啊主板有这种故障,头一次遇到,请高手指点 谢谢
浏览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不象是主板的问题啊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应是软件问题.

网友:
除软件外你刷刷BIOS看看怎么样啊?

网友:
看看你的CMOS时间是不是变成了2087年或以后?如果是的话,极有可能是中了一种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刷BIOS,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就是QQ上不了,一登陆上去,就会自动关闭.一些程序也都打不开啊.一运行一些程序,就提示出错,哎郁闷死了.硬盘我都重新分区,格式化过了,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不行,就换主板就可以了.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晕啊

网友:
CMOS中毒,可以采取放电的办法清出病毒。

网友:
我遇到过QQ视频出问题的,是批量问题,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