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自动消声!求解决

楼主(2007-01-22):
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见没有了声音,重起则可,但过不了多久,,又回到原样,看看驱动完好.只见系统自动把声音变成静音,
取消,则可用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会变成原样?求解决方案!!!~~
取消

网友:
是什么的AC97 Code?如果是ALCXXX的。换用VIA的AC97驱动包试试。

网友:
用万能的声卡驱动也可以啊!@
但是我建议重新装系统啊!

网友:
一定要重装吗??

网友:
是ALCXXX的声卡,,原来没有事啊
我的VIA的桥....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这样了,我杀过毒了没有用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和驱动程序

网友:
我认为是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
重装了,,,,但是我一直用着都没有事的呀.......
你们不要说是中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