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时间不准,其它正常,设置也能保存

楼主(2007-01-22):
一块板子CMOS时间不准,其它的都正常,设置也能保存,请教什么原因,换时钟振可以吗?
设置
原因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啊

网友:
换一下32.768

网友:
换32.768和谐振电容啊!
32.768性能不良引起
谐振电容漏电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是块笔记本的板子.换32768

网友:
83627THF-A可用什么代换?
83627THF-A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原型号代换,不过有用HF代换成功的例子

网友:
呵呵,喜欢看已经解决问题的贴子

网友:
偶的台要主板也是时间不准其它都正常32.768偶换过了还不行谐振电容是什么样的?偶也换着试下

网友A:
不错,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