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 MS-6580主板当2A维修一例!

楼主(2007-01-22):
MS-6580主板,PCB:50B    478+82845PE+82801DB+W83627THF

这块主板拿来的时候,POST跑码2A,然后就死掉了。根据经验,一般当2A的情况,多数为抓不住AGP。将显示卡取下,仍然跑2A.量AGP到北桥的AD线,以及供电,频率等,均无异常。试着更换北桥,仍然是同样现象。此时查阅AMI的POST代码表,对于2A的代码,其解释为以下文字“Different BUSes init (system, static, output devices) to start if present.”中文意为“如果可行的話,開始各種線路的初始化(系統,靜態及輸出設備)”个人理解为2A是主板对板载的各种设备的线路进行初始化时出错。例如显示卡,内存,PCI设备等。因为主板上连接线路最多的CHIPSET就是北桥与南桥了。但由于与显示和内存方面有直接关系的北桥已经换过,所以将重点放在南桥上。通过量测PCI上的DEVSEL信号,经与正常主板相对比,二极体值略低,这肯定是不对的,于是更换南桥82801DB。更换后加电开机,此板顺利跑完代码,修复。

网友:
豪华啊,可以轻易说换就换

网友:
想换就换,真是好呀.老大分析的挺透彻呀.强烈支持.

网友:
呵呵,在工厂做维修员工,压力也大啊。
当然做到线修/RMA主管的时候就不同啦。

网友:
就是
桥想换就换

网友:
这是我们不能轻易办到的.

网友:
很典型的SC引起的当2A的情况啊。

网友:
桥是不是特爱坏啊

网友:
问下北桥你怎么换下来的啊?
  用什么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上的DEVSEL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2007-04-12):
那是个设备先择信号啊

网友:
o(∩_∩)o...哈哈~
太轻巧了~

网友:
楼主能给我们说说更换南、北桥的工具吗?我好羡慕啊!

网友:
太强了...不知道想说什么了...

网友(2007-11-11):
到了桥  我就晕了    没有办法   没有设备呀

网友:
想换就换,那就是“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
想换就换,

那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