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SD2诊断卡跳到85问题?

楼主(2007-01-22):
今天修到一块精英P4VXASD2 本来代码是D3 换了内存场管后就跳到85后点不亮显示器 请教大家是不是要刷BIOS啊?
刷BIOS

网友:
你接了键盘没有?试试键盘有无反应

网友:
不过显卡
换一张显卡试试,显卡正常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拉

网友:
应该是AGP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