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1-23):
主板上的贴片电容一般是无法看出其容量的
我们只能通过同一片板子上相同的电容来判断
最多可以直接了解的是颜色越深容量越大
另外,大家经常提到贴片电容尽量不要用风枪焊
我的看法是,用烙铁,特别是大功率的焊接依然会出问题
所以不管是风枪也好、烙铁也好,尽量用低一点的温度和最短的时间是最好的
我的习惯是用风枪
主板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同颜色就代换,不知这样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啊,温度可不能太高!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测量办法??

网友:
还是风枪好用啊,我都是3秒之内吹出贴片小元件
我买了一个电容表来测的.......

网友:
我也是用电容表量的...

网友(2007-03-19):
怎么用电容表量呀

网友:
都是高手那!!!佩服佩服!!!

网友(2007-05-05):
我修时大都用颜色相近的,都是比坏的颜色稍深的代换。我看一般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样的小电容,9205万用表应该可以测。很多维修朋友有这种表的。
9205技术指标:
规格--------量程范围-------------精确度±(%rdg)
DCV直流电压 200m-2-20-200-1000V-- 0.05%
ACV交流电压 200m-2-20-200-750V--- 0.8%
DCA直流电流 2m-20m-200m-20A------ 0.5%
ACA交流电流 2m-20m-200m-20A------ 0.8%
电 容 CX 2n-20n-200n-2u-20uF-- 2.5%
电阻 200Ω-2K-20K-200K-2M-20M-200MΩ 0.2%
[
]

网友:
这回焊贴片电容要小心了,要温柔点了,之前我都没在意这些东东
顺便问一下,一般焊取IC温度控制在多少度为好

网友:
一般贴片电容坏了我见我师傅都是直接刮去,, 没必要换,一般的主板少一两个小电容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学习了,超级斑竹的发言

网友:
学习了,只能靠经验了吧!!!!!

网友:
一直找不到如何判断贴片电容阻值的贴子。。。

网友:
在主板中,这样的贴片电容都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耦合,还是滤波?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2007-06-14):
我们的工程师说贴片电容就算是同一种色不一定是相同的,贴片的电容:
白色的是10PF到100PF左右,棕色的一般是0.1UF到10UP,灰色的一般是1000PF左右,由于不同的厂家生产的不一样,出没有出台标准,主板上面用得最多是棕色的,一般是0.1UF这个容量级别,

网友:
另外看颜色也不能看出是高频电容还是普通电容。

网友:
一般贴片电容是不易损坏的,不像贴片电阻有数字标识。坏的话就弄掉,估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