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23):
我的aone显示器数据线断路了,换了一个相同的线按原来的接法排了线序,接好后屏幕不亮,机内有哒哒哒声
求高人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是时钟数据线吗?还是其他的h,v,r,g,b,

网友:
连接主机数据线
和主机相连的数据线,接线没问题

网友:
1,不接VGA线试试!
2,机内有哒哒哒声可能是高压包或开关变压器
3,最有可能就是行负载有问题

网友:
顶楼上的 ,行负载短路 容易哒哒响 楼主是否把线接错了 ?

网友:
先不接主机 只开显示器是否有哒哒声啊

网友:
不接VGA线没问题,没断之前正常使用。

网友:
不接主机,也没事,线我对照图和原线检查了也没问题

网友:
还是线没有接好的问题,重点应该是行、场扫描信号线有问题,显示器收不到行场信号或者是接触不良造成行场信号时有时无,显示器的电源继电器就会时通时断,出现“嗒 、嗒”的声音。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示很有启发,明天我仔细再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