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845PE不显

楼主(2007-01-23):
3块杂牌845PE,测试电压正常,RST正常,就是不显示,我该从哪里下手呢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看看接口~~北桥空了,,不是,,那就是北桥把~~~

网友:
不显,要看你的代码走到哪个地方,才能具体对症下药

网友:
照你上面所说应该只是CPU的条件,如果是BGA的座子,首先要确定这个没问题,再往下搞.还有南北桥的工作条件也要查,IO这些都得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