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板不触发

楼主(2007-01-23):
SOLTEK主板加不上电,型号SL85DR2-C,SB3.3V正常,跳线有3V电压,晶振脚有电压,排针有3.3V,IO是83627HF-AW,67和68脚电压有短排针的时候有跳变,唯有72脚到绿线的4.7V电压没有变化,换IO后也是如此,换了两个IO,实在没招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
你插AGP显卡了吗?

网友:
没有插,与这个也有关吗?

网友:
SOLTEK主板,有一部分,不插AGP会不加电,不过你可以在AGP旁找到一个跳线,跳到另一边试试,看看不插AGP能否加电。

网友:
心在飞翔我崇拜死你了!

网友:
其实关于这个事情,我以前在论坛上提起过的,这个是SOLTEK设计的防2XAGP显示卡保护电路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也可能是看到却没有记住.没我这种人哪来"临时抱佛脚"一说,不过也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是经久难忘的.

网友:
你现在去试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昨天晚上我已经告诉你了,这块板好了,跳个线,OK.杀了我两个IO啊,笨.

网友:
呵呵,可以结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啊,心在飞翔的技术真是太高了。

网友:
是啊,不光是SOLTEK,ASUS等牌子的某些型号的板子也有这样的设计。
一般还会在AGP旁设计一个红灯的,若不插显卡、或插的显卡不支持,
红灯亮了,都会不上电。

网友:
很好,又学习了
好贴

网友:
不错啊,有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