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无电压也能触发?

楼主(2007-01-23):
今天翻出一块昂达ID815EP/T旧板,这块板曾在电脑城修过,并被判为“北桥虚焊”不能修复。接上电源,点触发,诊断卡走4F-00;CLK、BIOS、RESET灯不亮.查没主供电,供电场管两G极电压为0.查电源IC(ISL6524CB)没5V供电,发现旁边少一贴片电阻,焊上一0欧电阻,电源IC已有5V,但供电场管G极仍为0V,可能电源IC坏.内存由一场管供电3.3V偏低.顺便测一下32.768K晶振,发现两脚都为0V,所接的两个谐振电容也为0V,谐振电容的另一头分别接14脚门电路的1.4脚,电压分别为1.4V和1.79V,反复测晶振电压都是0,主板未触发前也是0.觉得很不解,特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接门电路是这样的
北桥虚焊:可以按按北桥看有别的反映吗?

网友(2007-04-19):
我亮过很多好板,晶振都没电压的,而且同一种板,有的有电压,有的却没有,但都可以开机,疑惑中

网友:
北桥虚焊都搞不定,还修什么板啊。

网友:
北桥虚焊,用电炉加焊一上就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2楼兄弟能否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