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3 MS-7228主板PCI-E 16X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07-01-23):
MS-7228  PCB:10     754+NF6100+NF410+W83627EHF

此主板故障为PCI-E16X无显示,查电压,频率等均正常,量PCI-E至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发现C336北桥一端无值,指压北桥后有正常的数值读出。判断为北桥空焊,重新加热后OK。。
PS:此类电容漏电也会引起PCI-E无显。可在开机情况下,量测电容的电压来判定。

相关电路图如下:

网友:
沙发,好东西当然要顶上去.

网友:
l来不及了
被抢了,顶~~~~~~

网友:
这可是新知识,新招呀.顶

网友:
支持下!支持下!支持下!支持下!

网友:
顶老大,谢谢老大

网友(2007-03-01):
能不能具体说说怎么给南北桥加热的?用甚么工具?参数甚么的?

网友:
现在好像很多AM2的无铅主板都有BAG空焊的现象。具体现象是不插PCI-E显卡可以正常跑过代码,插显卡后就C1-50不断复位,过不了内存,然后把BGA一按,OK!

网友:
主要集中于NV的BGA,空焊的特别多。

网友:
-------看了之后,受益匪浅,飞翔老师厉害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块ONDA   NF4的,故障是CPU不工作.把CPU拆出来,重新插入就可以跑C1了.以为是CPU座接触不良,但是过了一下又不行了.于是就压住主芯片,发现有可以工作了.哎,真的是像飞翔老师说的那样,NF,NV的BGA空焊的真的很多.以前经常碰到AM2的,775的BGA有问题,现在又多了个心眼了.呵呵,学习了

网友(2007-06-11):
无铅的板真的很多虚焊的,在工厂维修时有同感!特别是BGA一娄的东西,不知做工无铅的板老板赔了多少!返修的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几片板都量不出来呀,A13,A14时钟,A11复位,(B6)SMBDATA,(B5)SMBCLK,12V,5V,(B11)WAKE#都正常,电容那一边连接NB的阻值也是对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量电容,用万用表量是无穷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不是5V,是VCC3V和3VDUAL都正常,就是不插16X可以开机跑,PCI显卡都可台显示,插上后就不开机,跑两步,还有别一片插上后跑    C1不读内存。

网友:
这可能跟无铅焊锡有关,无铅焊锡不好用,粘合性差。

网友:
真幸福,高档主板都可以修理了,学习中

网友:
呵呵,好东东,像这种新资料我可是想要得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本来是开机的板,插上16X后不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7-10-12):
图文并茂,生动!顶!!

网友:
嘿嘿 又学到大大知识了

网友:
好贴...顶顶..帮飞翔老师顶上去

网友:
谢谢老大的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