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1电源IC经典一例

楼主(2007-01-23):
CPU供电IC,RT9241是公认的难题之一,今天华宇搞了一片这个板.经她同意后把经过传上去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有的 9241 拆掉后,10脚对地数值为无穷大,无其他连接。。

这也是一个好经验,感谢!

网友:
这个也是硕菁845gl主板的通病,我有一个想法,把702搞掉让ss悬空,芯片认为他也是高电平,不就有电压输出了吗?不过复位可能会慢些.

网友:
谢谢~虽然现在我还看不懂

网友:
我已经在别的贴里讲过,PWM没有输出要看一下PWN_EN.有的PWM IC有单独的ENABLE引脚,有的是和SS共用引脚,这些在它们的DATASHEET里写的都很清楚.
RT9241的SS就是EN.你这例就是典型的PWM处于DISABLE状态,当然没有输出啦.
需要DATASHEET的可以自己去RT网站下.

网友:
看看这句就明白了:

网友:
ss在电路中也叫软启动脚,说白了就是刚加电时,元器件还有完全进入工作状态,通过对电容冲电,当冲电电压达到一定时,说明供电已满足要求可以进入工作状态.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有不同意见还请批平指正.

网友:
1、支持!
2、下载!!
3、拜读!!!

网友:
ss好像是SOFT START吧 软启动

网友(2008-01-09):
链接是不是出错了,我这里下不来,麻烦楼主能不能再传一次

网友:
看到这种IC,总让人高兴,因为它太常见了.更换起来,材料比较好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