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GA-6OXET的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7-01-24):
手头有块GA-6OXET的主板,因为上面DIMM指示灯位置空缺,所以补上了个LED,但是发现不会亮。检查的时候,发现只要ATX电源通着电,不管是否开机,内存槽都带电。又测了块DFI的主板,只有开机的时候内存槽才带电,否则只是主板带电。如果把STR跳线跳到关闭的位置,则内存槽就不带电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否正常呢?我感觉有些不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该如何修理呢?因为只有待机的时候才使用STR啊。难道通电,STR就启用了?

网友:
带S3功能的板子呀

网友:
是的,带S3的。通电就启用STR了?